电脑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楼主(2024-10-23):
主板型号:技嘉H410M S2V2 REV.1.4
CPU:英特尔 i3-10100

开机显示技嘉logo后,进入黑屏状态,电源、风扇这些都是正常运转的。如果断电后重新开机,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目前没有维修思路,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A:
硬盘系统 都撸一遍   内存  CPU换一下  不行就是主板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系统 都撸一遍   内存  CPU换一下  不行就是主板了 !

之前换过硬盘和系统,会好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主要这个是机房的电脑,批量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很纳闷。

网友A:
恩  那就是 引导方式不对  你硬盘分区的是GUID 还是MBR 格式  安装的win10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那就是 引导方式不对  你硬盘分区的是GUID 还是MBR 格式  安装的win10 吗

之前是MBR分区和win10系统,出问题之后换了好几个版本的win10都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尝试降低版本。

目前分区是MBR,安装的是360装机版的win7,系统使用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是机房的这些电脑之前统一进行了BIOS设置的修改或者更新,导致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可以先尝试在开机时进入BIOS,将BIOS恢复到默认设置,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在存储设备方面,考虑到是多台机器,也许是机房的电源环境或者网络环境导致硬盘数据出现问题。比如电源的瞬间波动可能会对硬盘的启动造成影响,或者存在病毒、恶意软件在开机时干扰硬盘数据的正常加载。可以对硬盘进行全面的检测,包括检查硬盘的健康状态、扫描是否有病毒或恶意软件。
尝试PE系统是否一样的情况。批量就不可能是或者说一定不是硬件损坏的问题!只有固件和软件的问题。如果系统进行过不同版本多次更换后问题会复发,说明不是系统的问题。需要看看其它分区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排查BIOS。

网友:
“如果进PE系统和BIOS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直接线刷此主板的官方发布的上一个BIOS版本,这样问题应该就解决了。不排除其它分区存在病毒的情况,建议先进PE。”

网友:
遇到过,我的升级bios好使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换个主板看看正常不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受电容容量或温度影响

网友:
用的独显还是集显?我前天碰到过,接4k显示器,亮完logo就黑屏,结果是显示器线的事,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把这些人提供的方法都试试,先进BIOS 恢复默认,不行就做系统,GUID 分区格式,win0,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2024-11-24):
黑屏风扇转,先从最简单的来:擦内存金手指,如果不行,涮主板BIOS,再不行擦显卡金手指,仍不行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