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的奇葩故障求大佬分析故障

楼主(2024-10-23):
一个27寸4K杂牌显示器,气温低与15度开机就会灰屏低于10度灰屏上会有横纹线, 开机后3-10分钟{和气温有关}会正常显示,我把驱动板的电容都换了问题依旧,外置电源也更换试过,用热吹风对屏幕加温不起作用,热吹风对驱动板视频接口处加热一会1分钟左右,开机后正常显示,现在确定是板子问题,分析应该是板子有电阻坏了,但是不好确定是那一部分哪一个电阻坏了,  只要驱动板温度大于20度就正常显示,求大佬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视频接口只管输入信号不会引起灰屏的,测一下屏供电5V或12V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接口只管输入信号不会引起灰屏的,测一下屏供电5V或12V电压是否正常吧

是通过吹那几个口加热主板的

网友:
楼主应该先测一下驱动板上各个电压是否正常,5伏3.3伏,1.2伏都正常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