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cn6是9750加1660ti和sr40b三大件不装

楼主(2024-10-23):
gk7cn6是9750加1660ti和sr40b三大件不装,插电待机0.008,显卡供电直接有0.5v左右不稳,按开机键无反应,偶尔反应一下0.2多安秒掉,测试显卡供电0.8正常。
   gk5cn5主板少了pch和CPU带1050显卡,插电待机0.008,测CPU供电直接有1.2v左右,很难上电,但是上电后CPU供电直接18v(没装电感)0.4安多秒掉换过2949用2979代换的,症状不变,问下大神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路过的看了看

网友A:
你拆了芯片 再测供电 不对吧  CPU没有产生SVID   供电不应该产生    你原始故障什么问题?

网友:
看你原本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芯片 再测供电 不对吧  CPU没有产生SVID   供电不应该产生    你原始故障什么问题?

CPU击穿,南桥坏了,现在只是做测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管  全部换掉 不然 换好U 还烧  !

网友:
我把CPU供电电感装好后电压正常了,待机没有电压了,但是CPU开机电压是变化的最大1.54v慢慢掉下来,然后掉电后这个CPU电压也还在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