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M D华硕。

楼主(2024-10-23):
asus et2311i一体机,本来一个1tb机械硬盘,看到主板上有接口,于是就找了根4pin电源线接了个ssd固体硬盘。开机不亮,拔掉硬盘,bios放电,总算亮了。怀疑没有插紧又试了一次,又不亮了,同时闻到一股焦味,心想坏了,硬盘报销。查找原因看了点位图,晕死。4pin接口5v和一般4pin的接口是反的,你他爷爷的。

网友:
硬盘短路就不亮

网友:
碰到过,烧了两个盘,不过都是小容量盘,损失不大

网友:
居然不是用通用接口?找厂家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