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FI正常连接,无法上网 电脑正常联网,却不能上网

楼主(2024-10-23):
没提示Internet无连接,如图,但就是不可以上网,兄弟们抖音的方法都试过了,自己也修电脑的,第一次遇见,第一怀疑就是网卡,给网卡都拆了,插有线也也是连接到网了,就是上不了网,最后装好,!!!!!360断网紧急修复好了!!!!!360yyds

网友A:
结果还是360在搞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还是360在搞鬼

有时候打游戏下的一堆外挂插件,360清着方便一点

网友:
让人又爱又恨的软件

网友:
360偶尔用用还是可以在

网友:
手动设置DNS和IP,ping一下网关

网友:
会不会是DNS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