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BIOS和ME的想法?

楼主(2024-10-24):
如果刷的BIOS不是原机BIOS,其它机备份出来的,那么开机会很慢。除非工厂BIOS,纯净ME。。
那么,没条件时,刷的不是纯净ME,导致的问题,可不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BIOS,通过官网程序升级BIOS。这样会不会顺便把ME也一起更新了。这样开机速度就快了。

这问题主要是针对笔记本电脑。

网友:
有些官方bios里面没有相应的me升级,所以不是每个都可以按你说的解决问题。

网友A:
大部分机型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机型是可以的

笔记本也可以?官网下的基本都是WIN里面升级BIOS

网友C:
1、如果刷入的是已经初始化过的ME的bios,即使官网提供的升级文件里面包含有新版本ME更新,它也会拒绝运行。
2、非常多的品牌官网只提供主bios的升级,ME部分是默认不会升级的。那些升级包即使解出来也只有主bios文件。典型的如联想,ME是单独的固件列出来单独升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如果刷入的是已经初始化过的ME的bios,即使官网提供的升级文件里面包含有新版本ME更新,它也会拒绝运行 ...

回答的专业。多谢。
华硕的官网提示的BIOS文件呢,也是ME和主BIOS分开的吗,还是不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也可以?官网下的基本都是WIN里面升级BIOS

win里面升级BIOS,也是要重启再更新的,可以看到更新主BIOS 和更新M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专业。多谢。
华硕的官网提示的BIOS文件呢,也是ME和主BIOS分开的吗,还是不提供。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原bios中的me已经初始化过,你更新me无用,因为里面的数据不会给你恢复初始化,也就是你更新了me它还是一样的慢。一般都是要用编程器写初始化过的bios文件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里面升级BIOS,也是要重启再更新的,可以看到更新主BIOS 和更新ME

不知道这样更新ME,能不能解决慢的问题。也就是楼下说的ME完全更新了,会不会帮你初始化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原bios中的me已经初始化过,你更新me无用,因为里面的数据不会给你恢复初始化,也就是 ...

下载的BIOS,ME已经上过电,有没有办法让他还原到初始化状态,再刷进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BIOS,ME已经上过电,有没有办法让他还原到初始化状态,再刷进BIOS

找未初始化的me替换呀,论坛里面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未初始化的me替换呀,论坛里面有教程。

替换ME,这个倒是好搞,直接WINHEX合成即可,主要是不好找未初始化的M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替换ME,这个倒是好搞,直接WINHEX合成即可,主要是不好找未初始化的ME

一样好找,去大厂找同芯片组的主板,不一定要同样的版本的me,大小 差不多的,替换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样好找,去大厂找同芯片组的主板,不一定要同样的版本的me,大小 差不多的,替换过去就可以了。

联想好像就有提示ME固件升级,其它厂家少见。
台式机好找,但不知道台式能不能和笔记本通用M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联想好像就有提示ME固件升级,其它厂家少见。
台式机好找,但不知道台式能不能和笔记本通用ME

版本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相近的芯片组,我认为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本差不多,大小差不多,相近的芯片组,我认为可以试一下。

:这样测试,有时不如10元解君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试,有时不如10元解君愁了。

那你这个修改bios的想法可以丢掉了。没得讨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修改bios的想法可以丢掉了。没得讨论了。

多谢啊,我想着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论坛里BIOS合成工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857-1-1.html
但是没用过,不知道实际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啊,我想着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论坛里BIOS合成工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857-1- ...

他这个软件也是要先有原装的me才可以合成,它不是还原已经用过的me到原始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软件也是要先有原装的me才可以合成,它不是还原已经用过的me到原始状态。

我以为他这个软件自带原装ME。这样方便合成。你这样一说,这软件也不知道方便到哪里了。

网友E:
说了这么多,直接找个工厂bios刷上就好,什么合成的啥的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了这么多,直接找个工厂bios刷上就好,什么合成的啥的更麻烦

有时不好找,买时有时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