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一体机OPS尾插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2024-10-24):
如标题教学一体机OPS主板尾差80PIN没有信号输出:没有修过这种主板:所以来求助:8块主板全一样的故障:路过的大神救救

网友:
开机正常:VGA输出正常

网友A:
如果8 台机器全部都是这个故障,个人猜测可能只是设置出问题了。看下是不是输出的显示信号设置错了。我都是瞎猜的。实在不行,买个板子,请教一下卖家,这板子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8 台机器全部都是这个故障,个人猜测可能只是设置出问题了。看下是不是输出的显示信号设置错了。我都是 ...

不是设置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8 台机器全部都是这个故障,个人猜测可能只是设置出问题了。看下是不是输出的显示信号设置错了。我都是 ...

找不到这个主板呢

网友(2024-12-03):
搞定了吗?

网友(2025-03-18):
80pin旁边的芯片烧了

网友:
24脚的芯片

网友:
我有一片H110X2A的也一样,前面HDMI和VGA正常,尾插80P无输出,HDMI2_HPD检测信号和数据时钟信号已送到主板,换过U就怀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