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MR0R更换南桥SRJAU后按开机键有SPL_S4无SLP_S3信号

楼主(2024-10-24):
  板号:GK7MR0R
  配置: SRK3Z I5-10500H,N18E-G1-B-KD-A1  RTX2060
  故障:

裸板 用10安的电源,插电待机0.010,有待机电压:L35-3.3VA L53-1.05V L69-1.8VA L50-5VA,按开关后要等等才会有触发动作,触发电流到0.623后掉电,L13-1.2VS已经产生,SUS_ON_S4#信号有高电平3.3V,但是PM_SLP_S3#没有发出来,该信号没有短路,对地阻值558,S4开启的电压都没有短路,正常,换了桥还是一样的,有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的问题吗?感谢!

网友A:
CPU供电的 VSEN  2M 分压正常不  这款机这里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的 VSEN  2M 分压正常不  这款机这里容易坏

电阻已经更换过了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2025-01-03):
楼主修好没有,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问题的换了桥不得行

网友:
只能发全新原厂的南桥,有些拆机的,看着也新,但就是不上电,一定要原厂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