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不开机,插电灯不亮

楼主(2024-10-24):
小米161301-FB,插电无反应,有颗5x=5k芯片发热,换了个5x=5E还是发热。芯片旁边电容有20V电压,但是下面PL4501和4502 电感应该是5v和3.3V,没有电压。后面电感都没电压,显卡芯片下面电感对地只有2欧,不知道正不正常,电池没电了。
维修半吊子,帮帮忙。

网友:
保护隔离 过了吗

网友:
旁边都有20v 待机35芯片发烫怎么没过保隔

网友:
芯片发烫看一下线性有没有短 一般来说芯片发烫都是后面有短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

网友A:
3v5v电感位置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电感位置不短路

线性是啥知道不 查一下如果短就烧机

网友:
不知道,是供电芯片吗,芯片太多了,我还在一个个查资料

网友:
3v芯片发烫,可能cpu坏了,

网友:
整半天把发热的3v5v芯片拆了,上电前面有个5脚的54b2c开始发热了,应该是线性电源,20v也没了

网友A:
显卡前面有个1R0电感短路了,是显卡挂了吗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没点位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前面有个1R0电感短路了,是显卡挂了吗

应该是CPU坏了,我这有一个主板量是10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坏了,我这有一个主板量是106

好吧,这主板南桥在哪里

网友C:
3v芯片发烫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芯片发烫cpu挂了?

应该是中间1v电感那里短路,我看是到cpu去的,烧机cpu右边晶片有点发热

网友:
小米头大。。。。。。。。。。。。。。。。。。。。。。。。。。。

网友:
线性感觉问题大

网友:
显卡2,你不把显卡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主板南桥在哪里

南桥和CPU集成在一起

网友:
CPU桥挂了,1.02核心

网友:
桥短了,1.02V核心供电

网友:
好吧,感谢,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