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901没有PLTRST复位,电流卡0.13

楼主(2024-10-24):
原故障:3V和1.2V短路
操作:换了CPU后不短路,后面再次测量发现3V不短路,但是二级转化的3V还有短路,摸到SD卡的芯片发烫,拆了就二级的3V地址值正常。换了SD卡芯片和CPU上电,电流跑到0.13A就不动了,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独显供电,独显显存供电。

测量内存的2.5V,1,2V,0.6V,二级电压3V和5V,VCCSA,VCCIO,VCCST和VCCSTG都正常。
测量24M的晶振有波形,测量ESCP_CLK有24M的晶振波形。
测量了PCH_PWROK,SYS_PWROK和PROCPWRGD,VCCST_PWRGOO都正常。
CPU换了2个,BIOS都刷几个不通过版本的,还是不行。

请教一下大佬们还有啥需要测量吗 没思路了

网友A: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把PLTRST连接的门电路拆了,用示波器测量PLTRST还是没出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PLTRST出来后才有CPU供电把。。我

网友:
换了2个在,晚点试试能不能找到第3个U再试试了

网友B:
以我不专业的眼睛看0.13是到不了平台复位的,好多电没出来

网友:
低压U换完得刷原厂BIOS

网友C:
平台复位都没有。应该还不到出u供电呢。是不是二级电压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复位都没有。应该还不到出u供电呢。是不是二级电压还有问题。

二级电压3V,5V都正常,然后我又用一个可以出PLTRST复位的CPU换上去,还是不出PLTRST复位

网友:
NM-B901 图纸

网友D:
大佬,这个u它弯了怎么搞,230度拆的,拆下来就是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不专业的眼睛看0.13是到不了平台复位的,好多电没出来

每个板子不一样啊。。手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也是不出PLTRST复位,电流卡0.12 0.13,换了CPU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u它弯了怎么搞,230度拆的,拆下来就是弯的

有些U本身就是有拱起来,如果拱的不厉害就把焊盘拖干净再焊,太拱的话,GBA的下风口上的顶针顶一下主板,记得在主板的CPU焊盘四个角垫两层纸

网友E:
再查查桥的各路供电有没有缺的吧,最好全查一遍。船长修过这类故障,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F:
没出vcore怎么会有pl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出vcore怎么会有pltrst

忘记是几代U后,是先出PLTRST,然后再出CPU的核心供电啊。。。很老很老的CPU才是出了CPU核心供电才会出PL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查查桥的各路供电有没有缺的吧,最好全查一遍。船长修过这类故障,就是这么搞的。

CPU和桥对应的供电,我看着图纸查了。。VCCST_PG这些PG我查了,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