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主板的SLG4F42051的工作时序

楼主(2024-10-24):
求V星主板的SLG4F42051的工作时序?谢谢

  VSB_ENABLE# (VSB_EN#)在满足什么条件下输出低电平的开启信号?是1脚的供电正常,5脚正常后发出吗?

网友A:
按上电时序排,,应该先10脚RTCRST   4脚ATX_5VSB    1脚 VDD   3脚 DEEP_MODE_EN   11脚 VSB_E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上电时序排,,应该先10脚RTCRST   4脚ATX_5VSB    1脚 VDD   3脚 DEEP_MODE_EN   11脚 VSB_EN#

感谢回复,5脚的SLP_SU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5脚的SLP_SUS#呢?

slp sus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