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一块Z77主板关机会自动重启,怎么找故障?

楼主(2024-10-24):
技嘉一块Z77主板关机会自动重启,怎么找故障?主板型号是Z77P-D3,不管是主板上的POWER针脚关机还是系统里面关机,都是一样的,我把USB_OC那两个分压电阻R72、R60换了也是一样,bios也刷了。
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跟那个ESD芯片有没有关系,就是这个。

补充内容 (2024-10-27 20:49):
这个主板还有个问题,有一定概率会丢失bios,是不是也有可能跟io有关?

网友:
网卡.io.南桥

网友:
USB分压检测

网友A:
这个是pson 绿线被拉低导致,要查io到绿线这段线路,个人怀疑io坏了。

网友:
IO不良原因居多

网友:
技嘉的主板IO坏 或 pson线路腐蚀问题较多

网友:
可能就是要换IO,因为这个板子还有个问题就是用着用着不定时自动掉电,掉了以后又能重新上电。

网友:
额,个人怀疑IO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son 绿线被拉低导致,要查io到绿线这段线路,个人怀疑io坏了。

这个主板还有个问题,有一定概率会丢失bios,是不是也跟io有关?

网友:
感觉应该可以排除网卡,因为正常开机的时候网卡是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还有个问题,有一定概率会丢失bios,是不是也跟io有关?

那就更换BIOS芯片,2个芯片都换,刷BIOS时候2个芯片都要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换BIOS芯片,2个芯片都换,刷BIOS时候2个芯片都要刷的。

这个操作我已经做了,买的新芯片,而且都刷了最新官网bios。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面大一些

网友:
严格新的算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一个USB_OC分压电阻的问题,这个电阻拆下来测是好的,但是有问题,换了就再也没出现过关机重启的问题了。

网友:
用示波器  找两路主要的供电  用双路侦测  看哪条先掉电   从逻辑供电一直倒查到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