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鸡儿大的老师傅修到过这种问题?来给点拨一下

楼主(2024-10-25):
一张让人头大的显卡,供电正常 ,显存扫描全错,核心可以识别,也可以正常打驱动,打完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运转正常,但是gpu-z里识别不到显卡BIOS的版本信息如图。核显重启会挡系统过logo就灰屏无画面,遇到两次这种卡了都没研究出解决方案来。希望有解决方法的老板帮忙指点下那里的问题。显存跟核心已经排除,就是电路问题,但是又查不到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老厮经常在节目中暗示他吊大找他

网友A:
BIOS电路问题,这种是没读bios或者没有上盖电压,就是0.8-0.9那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波形起振有问题,这种需要示波器对照着一路路看,这种用万用表看电压会低一点。我也有个卡这样,很难休,还不如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路问题,这种是没读bios或者没有上盖电压,就是0.8-0.9那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波形起振有问题,这种 ...

我修到过9系这种问题是没有VID_PLL,修出来就行。但是10跟20系我查过VID_PLL供电是在的排除了这个电压然后你说的没读BIOS或者bios坏这个可能性我示波器排除了有读取动作确实没有数据交换,bios芯片跟电路又都是完整的,大概率是你说的上盖问题,可这上盖电压我根本找不到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