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450,WIN10系统下,老显示器1440/900,换了多个驱动软件无法驱动到1440/900

楼主(2024-10-25):
HD5450,WIN10系统下,老显示器1440/900,换了多个驱动软件无法驱动到1440/900

网友:
线换一根好点的,

网友:
试着找一找老显示器的驱动(实际上只是一些该显示器的参数,有一些是特定的)看看能不能安装上。

网友:
线不好确实会达不到标准分辨率,还有转接头不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