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89键盘触摸板同时不能用

楼主(2024-10-25):
(无正文)

网友A:
触摸板有好几组供电  查供电   有保险丝和小电感  !

网友:
A1989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989 820-00850-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989 820-00850-A 点位.b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有好几组供电  查供电   有保险丝和小电感  !

但是键盘也同时出了问题。我看了图纸,触摸板和键盘都有独立的排线,按理说不应该啊。
保险那边12V正常的。

网友A:
也不是单单一个12V 还有   3.3  5V  1.8V  没看接口上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单单一个12V 还有   3.3  5V  1.8V  没看接口上写了吧?

看来,只能一个个测了,我想着有省事的方法。。

网友A:
触摸板控制键盘的  你修好触摸板可以用 键盘自然也就好了   就那么几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控制键盘的  你修好触摸板可以用 键盘自然也就好了   就那么几个电压!

这个触摸板和键盘都是独立接口插在主板上,也是触摸板控制键盘吗?
像1466是因为键盘本身是经触摸板的很容易理解,触摸板控制键盘。

网友A:
对  不接触摸板 会导致键盘无法使用  你重点检查 触摸板 排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不接触摸板 会导致键盘无法使用  你重点检查 触摸板 排线供电

裸板上电,触摸板供电会出来吗,还是必须接上触摸板才出

已查到:PP3V3_G3S对地短路,热成像竟然烧机,还没烧出来。1V烧到1.5A电流。。

网友:
这个修好触摸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有好几组供电  查供电   有保险丝和小电感  !

已经搞定了。3.3V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