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显卡插槽故障:显卡安装驱动后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4-10-25):
故障现象:
华硕b85progamer主板,cpu核显工作正常,显卡第一插槽插上显卡后,可以正常显示进入系统,但是安装驱动后黑屏重启或死机?
维修过程:
1、更换显卡驱动程序,故障依旧。
2、更换显卡插槽,工作正常。
3、刷bios,故障依旧。
4、查看主板元件,发现问题。
   显卡第一插槽上有一排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掉了(图片红色尖头指的地方)。从料板上拆一个电容焊接上,系统自动安装显卡驱动,显示和工作正常。
维修心得:
   依据先软件后硬件方法进行维修,最后靠细致的检查找到问题。眼神真得好使才行!哈哈!

网友:
这个才真的是强,

网友:
维修就是个磨叽活,要胆大还要心细

网友:
这个眼神真的太好用了。

网友:
掉件的话真考验眼神啊

网友:
对换插槽正常,故障即锁定在硬件上。

网友:
这掉件能找到算火眼金睛

网友(2024-11-25):
厉害,眼神也是项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