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键盘故障求教

楼主(2024-10-25):
手上有一块新盟x200无线键盘,无线接收器丢了
现在的问题是按键的时候背光灯会亮,但是capslk,NumLock,scrlk三个键按下去背光灯亮,指示灯不亮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问题出在哪里?
要怎么修?
找了一圈找不到案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没遇到过

网友A:
先配个接收器看看再说,确定哪的问题,早晚得配接收器不是

网友B:
没有无线接收器,修了有啥用啊?再说,没有无线接收器,键盘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配个接收器看看再说,确定哪的问题,早晚得配接收器不是

好的,已经下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无线接收器,修了有啥用啊?再说,没有无线接收器,键盘也不能正常工作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