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一台长虹LED42560不开机

楼主(2024-10-26):
长虹LED42560不开机,用户说只有红灯亮,不开机,我去看之后,拔掉电源再插上去,红灯也不亮了,拿回来检测全板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灯也不亮,在某宝买了程序刷了也不行。灯条接口正极有80V左右,负极有20多伏,开机线也有3.3,按下也能拉低,这种情况是不是主芯片挂了。

网友:
长虹的故障多 还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