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MATE60PRO 无听筒外放卡顿修复

楼主(2024-10-26):
MATE60PRO开始的时候机器壳子压弯,导致开机按键失灵,主板无变形,加焊小板好了2天有出现断断续续的失灵,取掉小板没有发现掉点,重新植锡测试打值无问题,装机后按键正常灵敏。装好机器后测试发现音乐播放前几秒卡顿,听筒无声,无论电话媒体免提都是无声的,考虑到只动了小板,依旧在小板上找问题,拆掉小板打值依旧没发现问题,重新植锡贴合故障依旧,以为是下层虚焊导致测试不出来,把下层板重新植锡后贴合,故障依旧,
到此没办法,只能查电路了,排查后没有发现问题,直接换上下音频功放,结果依旧,因为这机器是没有大音频的,只有俩个音频功放IC,都是CPU直接控制,考虑会不会压弯后导致加热后CPU出现接触不好,直接将CPU做完故障还是依旧,拆下上下两个IC打值,发现都是正常的,

理论上讲听筒就是下面的控制IC控制,重点放在上面。但是发现无论拆掉那个IC,声音都是没有的,看来CPU通讯肯定没问题了。
因为没有图纸,通过点位和P30图纸对比画出原理图和结合P30与小米13图纸对比

这部分是小米控制上听筒高低音部分的,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此机器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此电路出问题,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了验证,直接将喇叭接在电感处测试 发现是没有反应的,看来不是控制输出端出的问题,肯定还是输入端控制出现的问题,反复对比画出草图如下 到此再次,整理思路,因为取掉后是没有声音的,开来I2C是正常和CPU通讯的,不然不管哪一个不装CPU都会没有发出声音指令。也就是说总线和时钟电压都是OK的,为了验证是否OK,开始测量电压,
当测到C1C2脚供电时发现没有电压,(之前也测试过,这个位置是能测到的,但是偶尔也没有,以为表笔接触不好,在看是二端就没在意它)再看点位图 这明显是二端电压,怎么会没有那,此时机器也是开机状态,断电测量阻值,没有问题,考虑到之前打值时就发现这个点位图是有问题的,而且也提交过问题反馈,找其他图纸验证发现此点并不是直接相同的
这个位置是在小板上直接过来的,大板上并不是相同 之前看到他是二端电压阻值也是正常就没有在意这个位置,
小板不拆了,直接在此位置短接上,
装机测试,开机的时候声音来了,一切恢复正常,
总结:此机器不管哪一个功放IC不装都不会有声音,1.8v没有会导致识别不到IC,但是4.2没有就会没声音,还有不要太相信图纸,会骗人的

网友:
这是真爱!确实是当事业干

网友:
可以,能修好就行

网友:
很棒啊。感谢

网友:
没有修过手机,学习了

网友(2024-12-25):
很久没这么有营养的手机维修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