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B660主板进系统卡logo,进PE卡LOGO维修

楼主(2024-10-26):
接了一片同行的B660主板,板号7D46 R1.2
故障是开机后无显示,刷了个低版本的BIOS,可以显示了,进BIOS了就断电了交付

然后过了几天同行说没修好,进PE会转完LOGO卡死,用测试硬盘进系统也会转完LOGO卡死,排除了CPU 内存 外设,还是主板问题
然后又回来了我的维修台上,这种进PE卡LOGO  进系统卡LOGO的,修笔记本遇到的较多,都是CPU供电缺项,所以目标很明确,直接测CPU的供电
测得VCORE一共8相供电
有6相波形正常
其中两相波形为高电平而非波形
这种用万用表量,电压都是1.14V左右,看不出毛病,示波器下测电感前端一眼就能找到问题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只有个点位
可以看到出高电平的两相CPU供电是由同一个协控管理的,直接去测协控PWM脚的波形
看到协控的PWM波形非常完美,说明主控那边已经给协控发送指令喊协控输出波形了,但是它不输出,先找个料板换了它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协控参数丝印为4P= 型号RT9624
换上去了结果涛声依旧
该卡LOGO还是卡,给我整不会了
然后继续换上下管…… 换完依旧是没有出PWM波形,还是输出高电平
既然主控给了PWM信号,协控也是好的,管子也是好的,那么问题只能是这几个电阻和电容了,电阻测量都正常,BOOT电容和一个滤波电容
老师讲过PWM电路上的电容,每一个都不能省,都有它的用途
找了个协控的代用图,大概是这样的
从料板上扣了俩大小一样的电容给换上去,再次测波形,可以看到原来缺的那两路波形已经开始工作了而非最开始的高电平

再进行一次复盘,我刷BIOS为什么能点亮主板,之前为什么不行,可能是因为版本不一样,对于CPU供电的需求不同,所以遇到这种复位全正常的,开机黑屏不显示但是已经自检过了CPU/卡在CPU这一步的主板,可以优先检查一下CPU的供电是否缺项

修机还得示波器,嘎嘎好用,别看我这个屏幕都花了一大半,它可是我的另一双眼睛

很久没水帖了,水一下,各位大佬帮忙加点分,小弟没有下载分了QAQ

网友A:
忘了附上亮机图,小弟专用美女图,一天不看妞浑身难受

网友:
为楼主技术点赞,思路清晰

网友B:
给楼主加分,楼主能不能把点位放出来一下

网友C:
YONG用的谁家的点位图    还是买的单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NG用的谁家的点位图    还是买的单点位

BV和新制造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加分,楼主能不能把点位放出来一下

BV有个点位,新制造有类似的管子资料,组合使用

网友:
可惜没有点位图。

网友D:
老表,板子还在不在?可方便看个丝印号?

网友:
既然主控给了PWM信号,协控也是好的,管子也是好的,那么问题只能是这几个电阻和电容了,电阻测量都正常,BOOT电容和一个滤波电容
老师讲过PWM电路上的电容,每一个都不能省,都有它的用途。

好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表,板子还在不在?可方便看个丝印号?

17D46 r1.2

网友:
ONG用的谁家的点位图    还是买的单点位

网友:
boot电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附上亮机图,小弟专用美女图,一天不看妞浑身难受

3@吉莉 看了也白看

网友:
专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功课学得扎实。

网友(2024-12-21):
有专业知识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