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保护电路 懂的给解释一下PQ1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2024-10-26):
笔记本保护电路 懂的给解释一下PQ1是怎么导通的  它的G级是怎么控制的  没有PQ1是不是PQ60也可以导通呢  PQ1控制级是怎么来的

网友:
论坛里有多次出现这电路了

网友:
自导通吧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图类似于这个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图类似于这个电路吧

这个三极管的控制脚怎么控制呢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实很绕,不好理解。

网友B:
就连那些上课的老师讲得都不太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连那些上课的老师讲得都不太好理解

这个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 B级是怎么控制的 啥都没接 怎么实现开关的

网友C:
我只能提示下:当适配器供电时,PQ60自导通,两边电压一样,当电池供电时:5脚0V 1,2,3,脚是电池电压。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提示下:当适配器供电时,PQ60自导通,两边电压一样,当电池供电时:5脚0V 1,2,3,脚是电池电压。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PQ60能看懂的 就PQ1这个三极管 控制极是怎么控制这个三极管导通截止的

网友D:
微电流源电路

网友:
三极管没看懂

网友:
利用二级管压降,,三极管和mos管自身就有寄生

网友:
利用二级管压降,,三极管和mos管自身就有寄生二级管

网友:
PR30 和 PR19 组成分压器,决定了 PQ1 栅极的电压。
当分压器产生的电压让栅源电压(Vgs)达到导通阈值时,PQ1 开始导通。

网友:
如果没有PQ1,PQ60是无法直接导通的。PQ1的作用是控制PQ60的栅极电压,从而决定PQ60是否导通

网友:
这个我也是不是很懂  要学习一下

网友:
很简单循环电路,n三级管特性会了久理解了

网友:
PQ60是P管  G级 电压低压 D级和S级5V 完全导通   ,PR30 和PR16 分压 给PQ60 G级 产生15V电压 导通,PQ1自己可以 推理一下

网友:
Pq 61是个复合三极管,由2个pnp三极管组成,低电平导通(B<E0.7v即导通)

网友:
外接电源是电流源,不接的话,1、2、6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电流源电路
外接电源是电流源,不接的话,1、2、6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P管单管, G极有电阻接地就会通道,你可以模拟试下。过流时候PQ1起保护,这个时候看你设计的电阻决定PQ60两端电位差,从而可以限定流过PQ60电流,所以后级有短路,也不烧PQ60,很好保护不会出现火情。如果再没有其它隔离保护电路,建议不要去掉PQ1

网友:
这个以前听老师讲过,好像是通过开关频率来实现降压的效果吧。当时老师讲的时候感觉听得很明白了,下一秒看到这个图纸又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