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onda H81C ver.3.00

楼主(2024-10-26):
台式机主板坏了客户多数是直接换,今天终于碰到一个要修的。
客户的主板是昂达H81C,故障是不触发,没图纸,只能摸着修

IO是IT8772E,这图纸论坛有,对着测量,43脚RSMRST有2.7v,31脚PWRON有3.3v,33脚有5v,IO这边供电信号都挺正常

查南桥这边RTC发现问题,小电池电压正常,通往南桥的RST也正常,但CLR_COMS跳帽的2号中间脚位电压只有0.9v,找到问题了,没图纸只能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找,这是我测出来的RTC供电走线

顺着跳帽找到了电阻RS143已经发黑,测量阻值无限大,他上面的RS58也导通不好,3.1过去只有2.2,两颗一起更换,上面的换的是100k,下面的10Ω,试出来这两种阻值的比较正常,没图纸就是麻烦啊,跳帽2脚电压也正常了,插上1-2脚跳帽,上电触发正常,维修到这里基本结束。

装机正常开机,结算画面。

网友:
电阻值都能蒙上,这是太厉害了。

网友(2025-03-28):
看起来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