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索泰rtx3080ti的显卡掉件,修到的师傅帮忙看看是啥 ...
一片索泰rtx3080ti的显卡掉件,修到的师傅帮忙看看是啥芯片

楼主(2024-10-26):
Q505还有周围的几个电阻
芯片
显卡
RTX

网友:
你找个代用图纸参考一下 比如3090的

网友:
MN61D9UDW 或者是这个 电阻是2个10K

网友:
应该是没上件吧,这种一般不会掉啊。

网友:
持续关注中,学习了!

网友(2025-01-18):
求一份点位图,我的也是掉了,有点位图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