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重置一下核心,0.8就没了?

楼主(2024-10-26):
话说这个0.8和核心根本不沾边好吧,又没短路
window
App

网友A:
查开启 和FDM
老吴来了
等我把核心拆掉再看看,开始是有0.9,无显存供电, 查条件是没有显存开启,无1.8pg,然后这个1.8pg和0.9pg是连一起的
详情

网友:
核心中间连锡了也会导致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启 和FDM
等我把核心拆掉再看看,开始是有0.9,无显存供电,
查条件是没有显存开启,无1.8pg,然后这个1.8pg和0.9pg是连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