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Intel 500系时序学习 GA-B560M DS3H AC主板时序及相关电路描...

楼主(2024-10-26):
本文是根据华硕GA-B560M DS3H AC的点位 与原理图  编写
贴子太难编辑了, 稍微不注意,格式就全变掉了,太难了!!!!!!!以上为待机电压,有问题会点不亮

以上为电压异常会造成不亮机,掉电重启

1.CMOS电路 经过nd1肖特基二极管产生RTCVDD 与桥直连2.RTC电路n_RTCVDD 分别经过nr142 nr81 改为N_-RTCRST(清除CMOS) 和N_-SRTCRST(复位桥ME)桥得到RTCVDD供电后,nx2 起振产生32.768频率,3. +3vsb产生ATX 9脚 经过NQ9 L1117   通过2  4脚 输出3VDUAL_PCH   直连到IO IT8689E 的 33 64 96 脚  OR25没装是直连的4.桥待机电压及待机电压好信号VCCPRIM_1P0两个电压。桥先拉低SUSWARN#  1V-1.8V左右, 准备进入深度睡眠5.触发电路3VDUAL_PCH除了到IO和桥还到了PWRBTN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编辑好就发出来了。最好是点位图和原理图也发出来。加分鼓励。

网友:
搞个PDF就更好了

网友:
搞成PDF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请问第29条的VCCST_后面是什么?没有写完整。

网友B:
上电时序吗,slp sus没电压是怎么回事呢,前面的都有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C:
你这个是ai自动分析,并不一定准确

网友D: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时序就是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编辑好就发出来了。最好是点位图和原理图也发出来。加分鼓励。

是的,
编辑贴子, 太难, 不像本地档案编辑这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ai自动分析,并不一定准确

是的, 有很多条件并不会全都显示出来, 只显示主要的某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序吗,slp sus没电压是怎么回事呢,前面的都有

以上条件满足,  测不到SLP_SUS_N, 这个信号是PCH发出来的,  先看后端有没有异常,

网友:
复位之后出svid  cpu核心供电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但华硕GA-B560M DS3H AC这个,应该是技嘉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但华硕GA-B560M DS3H AC这个,应该是技嘉才对吧

是的, 发个贴子,编辑上不太方便, 后面弄个PDF传上来

网友:
问题是时序就是记不住,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楼主,用心制作,虽然没有遇到这么新的主板,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时序就是记不住
给我留消息,我给你说下, 不用记

网友:
板子型号明明是技嘉主板,为什么在前面要加上华硕?

网友:
谢谢大神的资料

网友:
某软件的截图 666

网友:
哎,我手上好多老主板,就是不会这么修~想继续发挥他们的价值

网友:
我什么都没下载分这么没了呢

网友: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支持一下我选择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