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PG Z590 GAMING FORCE不触发求助中

楼主(2024-10-26):
主板全貌和版号先附上

因近几年没搞维修,时隔5年来芯片不断升级,目前时序问题有点懵逼,本人也找过Z590时序测量过以下条件,没找到问题,南桥也换过。 桥始终不发出slp S3

下图,目前线索在BIOS数据总线这边,BIOS链接了一个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导致。该芯片的24M金振出现了3.3V的电压。如果有朋友修到这款主板的,帮测量一下此芯片的金振电压,在下跪谢。

网友:
找点位图看一下

网友A:
你好,完整Z590时序能私人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完整Z590时序能私人发给我吗?

同 问。。。

网友B:
南桥挂了吧,这个应该是走espi总线触发吧,版号也看不清

网友:
时序就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挂了吧,这个应该是走espi总线触发吧,版号也看不清

MS-7D0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挂了吧,这个应该是走espi总线触发吧,版号也看不清

南桥确定是换好了的

网友:
ec这点重点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确定是换好了的

可以把这个表发比我吗,407009401@qq.com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走。SLP3之前,需要查的电压和信号也没有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完整Z590时序能私人发给我吗?

楼主的时序看着像是哔哩哔哩上任老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时序看着像是哔哩哔哩上任老师的

没有错,就是任老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完整Z590时序能私人发给我吗?

说了半天 就是,,没有完整的时序

网友(2025-04-08):
我的z590ud怎么找不到slp_s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