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高手帮我,如何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4-10-27):
该显示器明基G900HP,w7没识别到,提示43,每次开机需要多次按显示器的按钮。请高人指导如何操作?
显示器

网友:
VGA线是否正常?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
接入其他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连接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
有图片更好回复

网友(2024-12-09):
替换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