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BIOS JWH610I

楼主(2024-10-27):
接机客户反应不开机,拆机,无进水,无异常,于是短接了一下放电。开机亮机……提示没有启动的设备,硬盘在上面插着呢?于是进BIOS查看,识别不到硬盘。于是换了一个硬盘发现无法再次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测开机针脚有高低高的3.2v的跳变,机器风扇不转。硬盘接口无短路,有5.2v电压,数据针脚电容没找到。于是又放了一次电,又可以亮机…… 主板丝印PCH1 芯片上只有DLK字样。这个主板JWH610I 想找个图纸或是BIOS的资料。类似构架的图纸也行^_^

网友:
芯片组H610 声卡ALC897网卡intel i219v CPU i3 1200 DDR4 2666/2933/3200 电源 12-19V plug-in lvds 1×LVDS 30PIN、主板板型Thin Mini-ITX 170mm×170mm

网友A:
去七彩虹官网下载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hailan.cn/support/technical_service/jw/jwh610i

没有 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七彩虹官网下载试试了

inter 给JWH610I的主板 去七彩虹的官网?

网友A:
你这放电 触发 应该是南桥问题  不进系统 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放电 触发 应该是南桥问题  不进系统 是设置问题

同系列H610 构架的图纸有? 一会儿弄下构架

网友:
新人新人想要个bios固件谁有 43ww46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