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F117—FPR35换完南桥刷BIOS加电断电

楼主(2024-10-27):
海尔机械师F117—FPR35换完南桥刷BIOS加电断电,版号是GM5TGfX MB V: 1.1 CPU是I7 11代的,显卡是3050的显卡。 原机bios换完桥后可以亮机,就是显示慢还有不认m2硬盘,刷过论坛里面的机械革命的bios都是加电断电,在淘宝上让人改原bios也是加电断电,这种情况大家遇到过吗,论坛里的bios都刷光了也是加电0.4马上掉到0.1放一会就掉到0.01加不了电。

原机保存bios GD25Q256C@SOP16_20241026_133524.rar

网友:
你买的南桥有问题 淘宝卖芯片的坑壁 你和:深圳市顺芯达电子芯片 买就对了,我和他买到每一个都可以用 和别人买到 很多都是上电到0.4掉电 记住要全新原装的

网友A:
没买到全新原装的,卖家说原装的没货,但是原机的bios是可以加电的啊,都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认不到硬盘

网友B:
上电0。4掉电,还有电压没出来,先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买到全新原装的,卖家说原装的没货,但是原机的bios是可以加电的啊,都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认不到硬盘

亮机慢正常但是不认硬盘绝对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机慢正常但是不认硬盘绝对桥有问题

我看论坛里的帖子这种机器换桥就得刷BIOS才认m2的硬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电0。4掉电,还有电压没出来,先查供电。

机器原BIOS是可以正常加电亮机的,刷BIOS就不行了,刷回原BIOS就可以开机就是开机慢不认m2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原BIOS是可以正常加电亮机的,刷BIOS就不行了,刷回原BIOS就可以开机就是开机慢不认m2硬盘

把你原机BIOS ,找人改下ME 试下。不认硬盘,你可以接U 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机慢正常但是不认硬盘绝对桥有问题

没修过11代的机器吧

网友D:
华硕换桥不刷me也会认不到硬盘和风扇。你为啥不刷me或者保存原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换桥不刷me也会认不到硬盘和风扇。你为啥不刷me或者保存原机bios?

原机的保存了,让淘宝的卖BIOS的改过,刷了也不行,跟论坛里下载的BIOS一个现象,我订了一个全新的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买到全新原装的,卖家说原装的没货,但是原机的bios是可以加电的啊,都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认不到硬盘

11代的HM570换了之后必须刷BIOS,原厂的才能认硬盘,联想的键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ME模块坏了,原机BIOS开机慢可以亮是因为他已经初始化过了验证不了桥的ME,所以开机时会卡在初始化ME环节大概10几秒直到检测不到就会跳过这里,这应该就是大家经常遇到的开机慢的原因。你用新的BIOS也就是未初始化过ME的程序,验证他的ME的时候,检测到桥ME模块是坏的所以就上电保护,我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建议再换个桥试一下。纯属个人观点,大神勿喷

网友:
开机慢是BIOS的问题吧.感觉认不到硬盘桥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用原bios改me模块再刷回去就行了,干嘛要换bios

网友:
在吗?这个南桥良品率太低了,帮我测量一上南桥阻值

网友:
解决了吗  我换的测试的南桥一样问题 最后找个一样的主板拆了个南桥换上好了 全新南桥买不到了

网友:
你备份的BIOS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原BIOS是可以正常加电亮机的,刷BIOS就不行了,刷回原BIOS就可以开机就是开机慢不认m2硬盘

你这种情况是ME问题,估计买的南桥是二手的,上过电的南桥因为ME已经被写入,所以导致刷原厂BIOS,低版本ME无法写入,会导致无法识别硬盘,你用原机BIOS开机后,进入BIOS设置查看下ME版本,如果是空的就是因为ME版本不对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换了全新的SRKMA就认到M.2了?我手里有一台。也是准备要换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换了全新的SRKMA就认到M.2了?我手里有一台。也是准备要换桥

换全新南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南桥问题,这个南桥挺贵的

网友:
BIOS要原厂的,桥要全新的,全新的桥用你原来的BIOS是没有ME的,11代换过几个,跟其它的基本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全新南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南桥问题,这个南桥挺贵的

我问了好几家卖芯片的。。都没有全新桥。都是测试的。。造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全新南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南桥问题,这个南桥挺贵的

你在那家买的全新南桥  我买的时候客服说没有全新的。就订了测试的过来。装上开机正常。但是认不到硬盘。。合成了好几次。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
重新BGA一遍 可能没焊好,确认焊好了的话还不行,就再换一个桥

网友F:
这个问题简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需要进我的BIOS群,13538883582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简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需要进我的BIOS群,13538883582

同问题鸡哥,进楼上群已解决,故障修复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