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TX9神奇现象,关机能充电,进bios和进系统,就补充电了

楼主(2024-10-27):
TX9神奇现象,关机能充电,进bios和进系统,就补充电了。
电源适配器插上,关机有输出19.6V  1.5A,且电源和电池指示灯亮,,,,,一开机,不管是进系统还是进BIOS,电源适配器电压就只有12V左右,然后没有输出电流。
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啊,用的qtb2的CPU,然后bios是1.07.09支持10900es微码的

网友:
求求大佬解惑。。还有就是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测了只有11V,标签写的输出19.6V,,所以电源适配器充不上电,我用的是实验室的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