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0-27):
戴尔2420笔记本,升级内存后不开机,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亮,插电电流就有200MA,按开机后电流900MA,电流不往下掉,也不上升,风扇刚开机正常转,后面就转一下停一下反复,5V.3.3V都有,CPU装上后供电对地阻值1欧,电源供电0V,CPU拆下,电源供电只有0.5V,阻值122欧,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不是 , 主板问题

网友:
11282-1 图纸

3420 11282-1.pdf

2420 11282-1.pdf

P22D 11281-1 OT5VJ.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