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G3580刷BIOS 校验成功装机后出打印机报错5012 开机不自检!

楼主(2024-10-27):
1.打印机清零不成功导致锁主板,后查到能通过刷写BIOS救活,就学着刷写了 BIOS  写入成功,校验也成功,2.回装主板时可能 少插了个光敏排线带电扯了所有排线跟插线之后就开机不自检,
3.故障灯跟电源灯交替闪22下 ,电脑 报故障码5012

开机只有哒哒两声打印机就全无动作了,墨车全程不动,  查故障5012说是扫描头电机问题!如是扫描头电机问题我拿了扫描排线 测试墨车自检也不行! 求助大神是否能通过换主板修复!

网友:
扫描头短路或者主板烧坏 先更换主板试试不行就换扫描组件 带排线

网友:
佳能的喷墨以后再也不用了,真费劲

网友:
扫描电机卡死,搞好了,现在又报6000故障了 ,但光栅   编码盘都是干净的 我也是醉了 要不是搞了那么久
真想砸了这破打印机!   佳能的东西再也不碰了

网友:
报6000看看清洁单元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