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次极为什么没有整流二极管?

楼主(2024-10-27):
这个是hp的电脑电源,输出电压12v正常,有个疑问,次极的正极为什么没有整流二极管?它是如何整流的呢?负极在变压器后面接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场效应管整流

网友:
为什么是在负极整流?搞不明白

网友:
次级分正负?

网友A:
不用分吗?输出都有正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分吗?输出都有正负呢?

题干表达可能不够清楚,
在开关变压器次级要经过整流后才有正 负极之分。
“负级在变压器后面接mos管的作用是什么?”,猜测是开关变压器次级 地线 接入MOS管。这就是要经MOS整流啊。
MOS管整流,一般用在需要输出  低压 大电流 电源中。MOS管整流避开普通整流二极管本身的压降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干表达可能不够清楚,
在开关变压器次级要经过整流后才有正 负极之分。
“负级在变压器后面接mos管的作用是什么?”,猜测是开关变压器次级 地线 接入MOS管。这就是要经MOS整流啊。
MOS管整流,一般用在需要输出  低压 大电流 电源中。MOS管整流避开普通整流二极管本身的压降损耗。

经过mos管整流后接到了输出电容的负极,不应该是经过整流的是正极才对吗?业余爱好者不是很明白这些,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mos管整流后接到了输出电容的负极,不应该是经过整流的是正极才对吗?业余爱好者不是很明白这些,还请指教!

二级管,mos管都是开关。

网友:
MOS管同步整流,效率高过肖特基二极管整流

网友:
负极整流一样可以的  没有说非要正极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分吗?输出都有正负呢?

看来你对开关电源不了解,一开一关一通一断,这就是整流

网友:
大致明白了,变压器出来是不分正负的,经过整流后接到电容正极就是输出正极,接到电容负极就是输出负极,这样才有正负之分,是这样吧

,我一直以为整流要接正极上的。

网友:
这是个啥?

网友:
电阻,电流检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