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712 CPU掉电, 谁给点意见指导下

楼主(2024-10-27):
主板是技嘉b350m,故障现象是R5 5500 CPU一跑码立即掉电(仅仅是CPU无供电,全板其他供电正常),偶尔能点亮. 手上三个U. 300GE正常 R5 1600(此U功耗比5500还高)都正常使用,烤鸡都不成问题.BIOS刷了N个了.电源IC也换了,换给别的板用是正常的.

CPU0.8V预供电出来后 95712产生VR_RDY,综合几个信号产生APU_PWOK给CPU, CPU产生APU_PWRGD (1.8V)给95712 ,掉电时此也掉为0.  以为是CPU拉低这个信号的,

拆掉前面的三极管.APU_PWOK 就一直为高.然后APU_PWRGD 这个信号也变为一直是高,  但CPU还是掉电. 掉电时EN也还是为高,但只有CPU掉电,然后开关针,重启之类的都失效,只能断电.  难道故障在IO? CORETYPE这两信号查了,不关这的事.电压都正常的,CORETYPE1启用,CORETYPE0这板都不用,况且后面出的UCORETYPE1信号都是高电平,所以不存在区别 ,谁能给点思路..

网友A:
300GE正常 R5 1600(此U功耗比5500还高)都正常使用, R5 5500 有没有换到其它板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GE正常 R5 1600(此U功耗比5500还高)都正常使用, R5 5500 有没有换到其它板试过

肯定不是U的问题了.

网友:
观摩学习学习,看看大神怎么修

网友(2024-11-27):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5500得很新的bios才支持

网友:
静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反馈电路也要查一下的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了,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修的。

网友B:
楼主的板搞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板搞好了没

放弃了~~~~~~

网友:
还是查coretype吧,有可能是连的三极管不稳定了,只有这个信号和其他cpu是不一样的

网友:
和CPU类型有关系

网友:
对,和CPU类型有很大关系

网友(2025-01-22):
不用修了,技嘉的3系主板除了A320M S2H,其他的板很多都有点不亮5500的问题,使用1200 2600 3500 5600皆正常,做淘宝的老板告知只有5500有这个问题,别的U是OK的
出现这个问题的包括不限于Gaming3 HD3 DS2 ,X370M DS3H X370 Gaming 数字系列都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