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B460芯片的南桥短路,莫非是通病?

楼主(2024-10-27):
最近收到好几块不同品牌的故障都是不触发,B460芯片的南桥短路。纳闷的是IB460MH rev1.0换了2片这主板的南桥能触发了,但是无显示,测量发现除了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无,其它电感供电都出来了,测量CPU的电源管理芯片NCP81220 7脚VCC 5V  9脚VRMP 12V  2脚EN 3.3V,示波器测量SVID的3脚SDIO 和5脚SCLK只有电平无波形,说明CPU没发出SVID,发出SVID的前提是桥要发出PROCPWRGD(CPU_PWRGD)给CPU

在看图CPU_PWRGD经过一个0欧电阻R370就直接到CPU了,测量R370两端均为0v,打值400多。 根据图纸第二页的时序发出CPU_PWRGD的前提又是PCH_VRMPWRGD,VCCST_PWRGD,PCH_PWROK正常,测量这3信号都满足,24M晶振也起振了,2个BIOS都重刷了桥依旧没发出CPU_PWRGD。2个板换了南桥都同样故障,2个桥都是坏的?运气没那么好吧,桥取下来重新值球再做一遍故障依旧。难道还有其它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这个有些难搞哦,楼主加油

网友A:
桥的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供电都正常了吗?

根据图纸给的时序都出来了,也不晓得还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纸给的时序都出来了,也不晓得还缺啥

SVID用示波器打波了吗?

网友:
vccgt en有吗

网友:
有,而且全班我搜完所有PG信号除了CPU_pwrgd没有其他都有

网友:
我在b250m a也遇到了,没有procpwrgd信号,svid3个信号都有1.05v,放弃维修了

网友:
这就难搞了

网友:
修理这碗饭真不好吃

网友:
第六角电压多少?

网友:
遇到同款主板不出CPU供电 换主控OK 一个月不到又回来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刚才试着加焊了主控 竟然好了 难道是当初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试着加焊了主控 竟然好了 难道是当初没焊好?

主控是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而且全班我搜完所有PG信号除了CPU_pwrgd没有其他都有

网友:
可以找个拆机的南桥看看

网友:
加焊主控好是没用的,一个月用不了就会返修,一般都是CPU供电芯片旁边的电阻损坏导致。

网友:
找个拆机的南桥看看

网友:
最终解决了,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纸给的时序都出来了,也不晓得还缺啥
看看是不是卡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