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充电器电源开关芯片

楼主(2024-10-27):
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芯片,查不到型号,那位知道告诉一下。6脚是VCC,7脚是脉宽输出PWM,8脚接地,那种可以代替,或者真实型号是啥!
芯片
window
求助
充电

网友:
最好是买个同准型号的电影芯片,6脚电源芯片种类太多了,好像是不好代替

网友:
是直插8脚的芯片,上面图片里的型号:ZLM76 HL1504

网友:
大多数都是普通芯片,厂家定制印了个自已的logo,,,,

网友(2024-12-19):
定制的单片机,内部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