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服务器TS 560开机卡logo

楼主(2024-10-28):
求助 联想服务器TS 560 板号:TS460MB 开机卡LOGO,键盘大小写键可以正常切换,按其他按键没反应,无法进入BIOS,无法进入系统

已经排除 BIOS 问题,检查各路供电都正常,有没有哪位同行师傅遇到?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 硬盘  USB接口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硬盘  USB接口  BIOS

已经排除usb接口,bios,和cpu

网友:
各种外设,硬盘,光驱,串并口,声卡,网卡

网友:
把硬盘拔掉,看是不是硬盘检测不过

网友:
硬盘 内存拔了

网友:
大概率是内存条或者插座有问题

网友:
硬盘拔掉 昨天遇到h3c主板硬盘问题造成灰屏大小写都切换不了

网友:
遇到一台,没搞定,bios都写过

网友:
拆网卡声卡芯片

网友:
后面是怎么弄好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
RJ45接网线,考虑BMC Firmware先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