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们有谁还有这种内存插槽座子吗?

楼主(2024-10-28):
大伙们有谁手上还有这种内存插槽座子吗?想要一个换在我ROG主板上,到处都找不到,就是这种单边固定的红色的内存插槽。

网友:
不红客户不要?

网友:
就是找一样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A:
七彩虹很多红色的,但是不是单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很多红色的,但是不是单边的

他这个能无损拆下吗?

网友:
从料板上拆,如果D4内存槽就拆D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能无损拆下吗?

如果你能接受,不是单边的,并且是红色的。你不如去x宝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接受,不是单边的,并且是红色的。你不如去x宝买。

我其实想要收藏和做展示。

网友D:
估计不太好找,只有上淘宝看看

网友:
七彩虹上的料板上拆

网友:
那就两个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太好找,只有上淘宝看看

淘宝已经没有了。

网友:
刚刚翻了一下马云家,只有蓝绿色有单边固定的

网友:
槽上有标电压,多少电压对应几代的内存。

网友E(2024-11-27):
单边的少,双边固定的七彩虹料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边的少,双边固定的七彩虹料板上

就是想要这种,本来想拿来做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