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211 笔记本报usb电涌问题 USB无法使用

楼主(2024-10-28):
接到一台小新
故障表现usb小板两个接口只能用一个 另一个报电涌过高,无法使用,
拆机打值usb小板,发现usb-a的vcc供电短路 追查排线转接信号 到ux2,
判断为ux2损坏(12角输出对地为0)
找相同定义芯片更换 ,进入系统,成功识别usb设备.

网友:
NM-D211 图纸与点位

NM-D211.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