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70ZD不过隔离不充电

楼主(2024-10-28):
废话不多说直接说重点这是个求助贴,华硕笔记本不过隔离不充电有时候主板放那冷机不管又自己正常可以开机充电,充电芯片BQ24780S用此款充电芯片的主板故障各种不过隔离不充电的奇葩帖子很多,先说我测量的数据隔离点和隔离管G极都又3V电压,芯片测量数据1 ACN 和2 ACP脚3V 4 ACDRV脚3V  5 ACOK脚6V 6 ACDET脚 2.6V  24 REGN脚6V 25 BTST 脚 5.8V  28 VCC脚 19V,说下我换过那些东西:充电芯片 隔离管 G极4.02K电阻 连接G极的升压电容 电压反馈电阻 1M电阻也拆了连接BATSRC的10欧姆电阻也换了,论坛里该弄的通病弄完了电池也换过涛声依旧,可以说几乎该弄的都弄完了,依然不见好,来个高手分析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机器我是真修不好了,很久没碰到这么妖的机器了,高手配合参考图发表点意见

网友:
迅维这么强大的平台都没人能回答我的疑问吗

网友A:
先把第二个隔离管拆了,测第一个隔离管G极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判断下是后级短路还是充电芯片这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第二个隔离管拆了,测第一个隔离管G极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判断下是后级短路还是充电芯片这部分问题

我都说了冷机都可以正常开机肯定不存在短路,而且你说的我也试过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一个1m电阻的问题,什么信号我忘记了,只记得1m和300k分压的

网友C:
把1M 电阻拔了,还有隔离保护挨着的电容,,,那电容不能乱代,最好找ASUS 料板拆机的

网友D:
那就是通病,我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没修好

网友D:
哦对了,我那个是吹一下芯片,就好,放凉就不行,当时换了芯片还以为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1M 电阻拔了,还有隔离保护挨着的电容,,,那电容不能乱代,最好找ASUS 料板拆机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通病,我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没修好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能用就行,顶多就是阉割掉电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我那个是吹一下芯片,就好,放凉就不行,当时换了芯片还以为好了呢

那你最后搞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一个1m电阻的问题,什么信号我忘记了,只记得1m和300k分压的

电阻我几乎该拆的拆了,该替换的都替换了

网友:
光测电压,波形?

网友:
群里都是大牛,

网友E:
华硕的BQ24780s最好用回原型号的,如果用BQ24780的话是会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BQ24780s最好用回原型号的,如果用BQ24780的话是会不开机的

不用怀疑用的是原型号换了几个,最后这个问题实在修不好直接隔离短接交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