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550M迫击炮WiFi掉电容

楼主(2024-10-29):
板号7C94
故障一,只能插pcie3.0的显卡,或者改bios设置pcie速度改成3.0或4.0拆分x8+x8才能插pcie4.0的卡
故障二,玩大型游戏,主板就会一直亮cpu故障灯,风扇时快时慢,甚至有时会停转,但是电脑操作一切正常

麻烦大佬帮忙看下这两个问题是不是跟掉的这几个电容有关

网友A:
PCIe速度和电容有关的,补上就行,掉件的地方先补好再测

网友:
已知的毛病先处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e速度和电容有关的,补上就行,掉件的地方先补好再测

那该上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该上多大的电容呢

PCIE插槽旁电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故障二,烤鸡,温度一高,就会亮cpu故障灯,风扇转速异常,但是系统操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二,烤鸡,温度一高,就会亮cpu故障灯,风扇转速异常,但是系统操作没问题

单烤cpu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一开双烤,就会出现

网友:
楼主显卡的问题补上电容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