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分享:故障现象:华硕p8

楼主(2024-10-29):
维修案例分享:
故障现象:
华硕p8b75-v主板,第1第2内存插槽不好使,卡内存红灯,第3第4内存插槽正常。
维修过程:
1.测内存第1和2插槽引脚电压时钟都正常。
2.检查cpu针脚是否有弯针断针,按压cpu查看是否有虚焊。
3.重刷bios,故障解除,内存插槽都正常使用。
刷BIOS
华硕
cpu

网友:
来自: 山东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