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粤X79plus2.2不出PLL电压,请大神出招(附BIOS)

楼主(2024-10-29):
精粤X79M plus2.2不出PLL电压

故障现象为没有复位,上电后经测量内存、桥、vtt、时钟都正常,没有PLL1.8V、VCCSA和CPU核心供电,
1.8V由358和3326MOS管提供,358的5脚经0欧电阻到CPU供电芯片UP1618A26脚 为低电平,拆掉CPU供电芯片后PLL1.8V正常,
所有相关芯片都确定是好的,整板没有发现掉件和断线。

业余小白请各位大神帮忙诊断一下
多谢!

附上好板备份bios

好板备份bios

网友:
应该是cpu pg之后才会产生pll吧,如果有vcore,就是vrm这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