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5 R3升级内存

楼主(2024-10-29):
笔记本型号:外星人M15 R3
板号:LA-J552P
原机内存8G 颗粒数量8颗,单颗1G,原颗粒型号:MT40A512M16LY-075:E,颗粒的datasheet奉上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这是备份的BIOS文件这是网盘下载
https://wwva.lanzouq.com/iehKw2dnhkof

网友:
这个有些深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Dell BIOS Verification有关!!!

网友:
改的电阻不对

网友:
已经排除了电阻了吧!

网友A:
DDRID0   H
DDRID1   L
DDRID2   H
DDRID3   L
DDRID4   H
DDRID5 空
不是这样吗?改了好几个组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ID0   H
DDRID1   L
DDRID2   H

不够,还有

网友:
图纸上只有DDRID0~5(DDRID5还是保留)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必须是

DDRID0   L
DDRID1   L
DDRID2   H
DDRID3   L
DDRID4   H
DDRID5 空

网友:
试过了,不行,现在用的是海力士的颗粒!海力士的应该是
DDRID 0  H
DDRID 1  L
DDRID 2  H
DDRID 3  L
DDRID 4  H
DDRID 5  空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了

网友B:
这个英语看着不晕吗?

网友(点评):
晕呀没办法呀!

网友C:
有那么难吗?之前才升级了一个到32g的

网友(点评):
我就升级个16G就搞不定了,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难吗?之前才升级了一个到32g的

刷BIOS了吗?识别电阻怎么改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找高手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找高手改下

就是在寻找高手

网友E:
配置电阻改好了吗?

网友E:
镁光单颗1G只能换海力士单颗2G,并且配置电阻要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置电阻改好了吗?

配置电阻改对了,但是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镁光单颗1G只能换海力士单颗2G,并且配置电阻要改对。

最后换的就是海力士2G,电阻改成海力士
DDRID 0 H
DDRID 1 L
DDRID 2 H
DDRID 3 L
DDRID 4 H
DDRID 5 空
对不?

网友:
芯片不对,型号要看尾缀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英语看着不晕吗?

这不是基本技能嘛,不用翻译软件直接丝滑阅读

网友:
有没有磕碰掉了电阻电容?

网友:
电力科技佛i哇发阿斯加德否啊时间就是啊都覅的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好问题,也帮我们解解惑

网友F:
估计你的BIOS要改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个个都是人才啊

网友:
这个是真厉害了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难办了,主要是不确定是什么问题,电阻还是BIOS,必须保证有一方是正确的,才好找问题所在。

网友G:
不单单该ddrid  还要改其它配置电阻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单单该ddrid  还要改其它配置电阻

照图纸 所有16G的地方都要改

网友:
已经搞定,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确实改少了,今天下午又研究了一下图纸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的BIOS要改一下

这个本BIOS一旦修改就不开机了,BIOS有校验,但是不知道用哪种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