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骁将上面的想刷bios

楼主(2024-10-29):
影驰960 骁将  上面的
想刷bios   但是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
找到有3种8角芯片

  up开头的  电源管理
还有一个在gpu背面 百度查信号处理的

在就剩这个    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bios芯片
用xtw100读取是无线的  准备买新的回来试试

网友A:
24C 25系列就是V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 25系列就是VBIOS

读出来容量64KB  论坛上下的BIOS 有256KB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