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55L板号X455LJ 3.1维修,求各位大佬指点下

楼主(2024-10-29):
华硕K455L板号X455LJ 3.1维修,求各位大佬指点下!开机电流只有0.12V,独显没有,平台复位也没,CPU供电都有了 PL8502没供电,芯片没开启电压,拉个电压做开启,独显可以出了但电流只有0.35

网友A:
X455LJ 图纸  点位 BIOS

X455LJF1.205

pins.ASC

X455LB X455LJ.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X455LJ 图纸  点位 BIOS

你那维修指南,不是图纸哦

网友A:
是的,差不多,比没有的强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差不多,比没有的强太多

你不看我主题吗?我都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