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ntel es cpu是否支持主板bios

楼主(2024-10-29):
intel es cpu是工程版,但是很便宜。特别是在新一代的正式版CPU很昂贵的情况下,es cpu就很有性价比。
可以选择比较稳定的步进4/5的ES CPU,怎么选可以看看这个文章bbs.keinsci.com
这里主要是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板bios是否支持es cpu。
cpu都有一个类型就是cpuid,可以从cpuz看到, family/model/stepping,也就是6/a/4

另外主板的bios信息里有cpu微码版本,通过mmtool查看,选择cpu patch,然后在列表中cpuid下面是06a4,就对应了cpu的cpuid。就可以支持该CPU。

网友A:
只要支持同一个时代的CPU,就能支持ES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支持同一个时代的CPU,就能支持ES版。

有的bios会把早期的步进给删掉了。
可以参考如下的帖子https://bbs.pceva.com.cn/thread-1435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