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1.05VO_OUT_FET是怎么产生的,图纸上竟然找不到

楼主(2024-10-29):
01 Acer Aspire 3 A317-54G Compal LA-M211P HH5A4 Rev 1A Schematic.pdf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测JPC1没有1.05V

网友:
cpu 内部产生

网友:
从CPU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测JPC1没有1.05V

有没有短路,断开JP点再测

网友A:
我都不敢相信,竟然1.05V竟然是CPU自己生产出来 的,看来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敢相信,竟然1.05V竟然是CPU自己生产出来 的,看来是CPU坏了。

测阻值。如果是0就不好说了。

网友:
LA-M211P 图纸与点位

LA-M211P.bdv

网友:
通过图纸与点位查询:+1.05VO_OUT_FET是CPU内部产生

网友:
也有可能CPU没有坏, 有空给我看看

网友:
修得够辛苦,技术也牛

网友:
断开或者用示波器测,后面短路也会造成产生一瞬间保护掉,万用表抓不到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