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改下屏蔽3070显存B0通道,开机花屏,驱动43,过一分钟黑屏

楼主(2024-10-29):
谁能帮我改下屏蔽3070显存B0通道,开机花屏,驱动43,过一分钟黑屏

万图师3070.rom

原版bios

网友:
B0通道换颗显存不行?

网友A:
你试一下看下行不行

N3070_B.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看下行不行

谢谢,这是改了之后的?,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看下行不行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Version 5.780.0)
Copyright (C) 1993-2022, NVIDIA Corporation. Veii Extreme Edition

Adapter not accessible or 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skipping

ERROR: A system restart might be required before running the utility.

c:\123>nvflash -6 N3070_B.ROM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Version 5.780.0)
Copyright (C) 1993-2022, NVIDIA Corporation. Veii Extreme Edition

Checking for matches between display adapter(s) and image(s)...

Adapter not accessible or 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skipping

NOTE: Exception caught.

Results:
Index | Match | Flash | Name
  <00>                   GeForce RTX 3070 (10DE,2484,1462,3909) S:00, B:01
Nothing changed!

ERROR:  Detecting GPU failed.提示这样

网友: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网友:
试过B0通道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改了之后的?,谢谢

是的,屏蔽了B通道

网友:
这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杨老师在不在,  能不能出来说明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