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华硕B85主板VCCIO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4-10-30):
------最近修到了两块华硕B85的主板。一块是B85-PLUS R2.0,一块是B85-PRO GAMER。看点位图,都是有个空缺未装的电阻在那里。电阻的另一头是1.05V,一头是VCCIO。看了半天点位图,有几个疑问,请论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1:这个华硕B85的VCCIO,到底是哪里产生的?然后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发出VCCIO?2:B85-PLUS R2.0,出现了不上CPU不触发的现象。而B85-PRO GAMER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之前是有个SKTOC#信号会影响这个,很多年前只有英特尔的老板会有这样的设计,但是这样设计是做什么用呢?
------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VCCIO 由 1.05pch 提供

网友:
图纸上看不出来是有1.05提供的。因为那个电阻根本就没安装,感觉是从别的地方产生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片主板根本没有VCCIO这个供电,只有+VCCIO_CPU、+VCCIO_P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片主板根本没有VCCIO这个供电,只有+VCCIO_CPU、+VCCIO_PCH

就是这个+VCCIO_CPU,我只是省略了后面的CPU

网友:
B85      点位

B85-PRO_GAMER_1.01B.fz

B85M-G.fz

B85M-K_1.01R.fz

网友:
点位图纸是有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产生的。

网友:
感谢老哥提供图纸,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VCCIO_CPU,我只是省略了后面的CPU

不能随便省略,+VCCIO_CPU是CPU得到1.7V左右的VCORE后CPU内部产生的

网友:
楼主 有后续吗